请问10米暗室与3米暗室有什么区别?除了从长、宽、高片面解释,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16):
请问10米暗室与3米暗室有什么区别?除了从长、宽、高片面解释,非常感谢!

网友A:
    3m 和10m的限值不同罢了,3m和10m的限值可以通过距离换算出来的,这就是二者的不同,或者也可以说二者的联系,至于长宽高,物理尺寸不同罢了。

网友:
    30m的暗室尺寸有没有?哪里有30m的暗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 和10m的限值不同罢了,3m和10m的限值可以通过距离换算出来的,这就是二者的不同,或者也可以说二者的联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