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手机-天线时,由于主板的干扰,接收和发射总是达不到要求,如何减少干扰?

楼主(2019-08-16):
调试手机-天线时,由于主板的干扰,接收和发射总是达不到要求,如何减少干扰?

本人菜鸟,知道的只有一点点,喇叭的排线可以绕成麻花状、喇叭接地,就这么多。

网友:
    先不加信号,测带天线是否有干扰,再试试加新号和天线是否问题,是电路还是天线问题。

网友:
    将屏,TP,喇叭去掉,看看情况,先找到干拢源吧。后面的事就好解决了。

网友:
    也要看分天线的走线形式来说的,个人觉得还是经验问题,知道什么频段需要走多长的线,以及开槽和缝隙之间的影响。

网友:
    既然是主板的干扰,换主板啊。

网友:
    干扰会导致误码率增大,接收功率会降低,发射不达标肯定是天线增益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