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在电路中到底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8-18):
二极管在电路中到底做什么用的

    所有的电子电路中基本上都会用到二极管,它的特性也是非常之多,最主要就是单方向导电性,(单向导电性的两根引脚之间的电阻分为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两种)。人们利用这些不同特性构成各种具体的应用电路,分析不同电路中的二极管工作原理时,要用到二极管的不同特性,选择二极管的什么特性去分析电路是最大困难之一,只有掌握了二极管的各种特性,才能从容地分析二极管电路的工作原理,以下就根据产品和电路图来给大家介绍二极管在电路中到底做什么用的!

整流电路图

    这是全波整流电路,电路中的VD1和VD2为整流二极管,在电源电路中都是用整流二极管构成整流电路,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压转换成单向脉动的直流电压。

简易稳压电路图

    电路中的3只二极管VD1,VD2和VD3构成串联电路,他们在电路中起着直流稳压的作用。

温度补偿型偏置电路图

    这是一种特殊的分压偏置电路,二极管VD1用来进行温度补偿,以使三极管VT1的工作更加稳定,受温度影响更小。

保护电路图

    电路中的二极管VDC用来保护驱动三级管VT1。这种保护电路在继电器驱动和电磁铁吸铁电路中有广泛的应用。

稳压值调节电路图

    如果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以用普通二极管进行稳压值调节,在电路中的VD2是稳压二极管,VD1则是普通二极管,VD1能增加直流电压0.6V。

开关二极管电路图

    电路中VD1是开关二极管,他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开关,用来接通和断开电容C2的。

二极管限幅电路图

电路中的二极管串联后接在集成电路A1输出信号引脚与地之间,构成对输出信号的限幅,防止输出信号太大而损坏后面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