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导入 DXF 文件报错

楼主(2019-08-17):
1,使用 xpedition 导入 DXF 文件,在 import dxf dialog 中选择好文件路径后,直接弹出了"遇到不适当的参数"报错。
后面再 import 就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altium 中可以导入。
2,采用迂回策略,导入Altium --> 保存为pcbdoc --> 导入pads layout --> 导出为 DXF --> XPedition 导入。
3,采用2 的方式是导入成功了,但是无法修改为 board outline,如下图。

问题:1,怎么解决导入 DXF 失败的问题(遇到不适当的参数)
2,怎么将导入的 DXF 修改为板框。

PS,我是 Xpedition 新手,以前一直用的 AD。

网友A:
Editor Control中的Allow Cell Text Edits和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是否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or Control中的Allow Cell Text Edits和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是否勾选?

确实是这个问题,首先要勾选这两项,然后需要"组合图形",这样就可以设置为board outline

网友:
图形编辑被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