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

楼主(2019-08-17):
百兆与千兆是通用的RJ45座子吗?
百兆RJ45有的只接4根线,有的接8根线,千兆必须接8根线
疑点,百兆接8根线与千兆接8根线RJ45到网络芯片的接法顺序是否一样?遇到RJ45座子是1000M的,网络芯片也支持100M/1000M,而RJ45插100M路由器可以上网,插1000M路由器不能上网。

网友A:
百兆用的是12 36 四根线,千兆用的是 12 36 45 78 八根钱,还有10根线的网线,但不是普通的RJ45-8座子了,如果百兆能用,千兆不能用,那就是网线有问题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用的是12 36 四根线,千兆用的是 12 36 45 78 八根钱,还有10根线的网线,但不是普通的RJ45-8座子了, ...

网线都是8根里面,顺序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线都是8根里面,顺序一样的。

有的网口可能不支持自交换,过一个千兆交换机试一下,还有对网线要求也高,一

way
100M交换机能上网,1000M的不行,难道RJ45座子这里出了问题,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的网口可能不支持自交换,过一个千兆交换机试一下,还有对网线要求也高,一

你仔细确认一下是不是千兆的交换机,或者说你把设备接到电脑的千兆网卡上看速率是多少,有的RJ45它看着是8根触片,但它里面不是千兆的,只接了四根线,所以你要确定它是真正的千兆网上才成,我用两个电脑的千兆网上直连的时候它就是千兆网,但用八根线与百兆网上连的时候就是百兆的,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确认一下是不是千兆的交换机,或者说你把设备接到电脑的千兆网卡上看速率是多少,有的RJ45它看着是 ...

发现了个问题,RJ45座子内含变压器的不同型号是有差别的,这种座子输入端都是插网线,经过内部变压器输出端也就是接PHY芯片端是不一样的线序。DEMO用的是SI-51005-F接100M/1000M路由器都没问题,而我用的是1000MRJ45座子DGKYD111Q066EA2A1D目前1000M上不了网,仔细看出来接PHY芯片的PIN是有差别的?
总结:RJ45座子含变压器的网口座子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个问题,RJ45座子内含变压器的不同型号是有差别的,这种座子输入端都是插网线,经过内部变压器输出 ...

能把那个RJ45带变压器的手册发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
RJ45一般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差别在中端做上拉还是下拉,RJ45本质就是变压器。
如果你的PHY支持100M和1000M,根据RJ45接口分配把4对差分信号接到RJ45就完了。其他就是软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