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dence中调整线的时候如何保证两端不懂,只能移动线

楼主(2019-08-18):
有时候可以这样移动,与时候就移动地是整根线

网友:
    用off,不要用其它的

网友:
    参数选择不对。。

网友:
    推线命令下,option选项里面最下面那个选项不要勾选。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这个不要勾选就好了

网友:
    问题描述不详so,,

网友:
    8楼回复的很直白

网友:
    8楼  给出好的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