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搞懂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19-08-19):
    一文搞懂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双电源切换应用非常广,我们简单看一下怎么用继电器,接触器实现自动切换。
    两个接触器实现切换
    备用电源的线圈走主接触器的常闭点,主电源接触器吸合主电路导通。主电源断电,备用电源通过主接触器的常闭点导通。如果主电源恢复正常,备用电源断开。
    当然也可以用接触器互锁来实现,就是麻烦一点,而且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同时有电时怎么办?所以还要接成顺序工作的那种,没必要那么麻烦,方法不唯一。
    一个继电器两个接触器
    主电源的接触器线圈走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备用电源的接触器线圈走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主线路有电的时候,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闭合,主线路导通。常闭触点断开,备用电源不工作。当主线路断电的时候,继电器也断电。常开触点恢复初始断开状态,主线路断开。备用电路的接触器通过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开始工作。
    双转换触点继电器
    这个和上面的类似,只不过这个继电器是双转换触点,通电时,两组触点闭合。断电时两组触点闭合。一个电器元件就可以完成。如果A路是单相220伏电源,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也选用交流220伏的。
    接触器和继电器在通断电的时候有时间差,对用电要求很高的设备或者电器会有短暂的反应。比如灯泡明显闪烁了一下,电机停顿了一下。如果是自锁线路,你会发现用电设备不工作了。
    双电源转换开关
    这个成本有点高,需要手动。如果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完全可以自己动手组装一个控制电路。
    电源转换肯定有短暂的时间差,不可能中间不断电达到无缝连接。
    双电源切换开关PC级和CB级的区分
    双电源切换开关分PC级和CB级,两者结构大致一样。 PC级是隔离型的,就像双投刀开关,加上操作机构构成的。
    CB级是断路器保护型的,由两个断路器加操作机构组成,有过载短路保护,和断路器保护一样。用户在选择时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1)从可靠性角度考虑。
    PC级的比CB级的可靠性高一些,PC级使用的是机械+电子转换动作锁,CB级使用的是电子转换动作锁。所以在一些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产所,建议选择物PC级产品。
    (2)从切换时间角度考虑。
    两种产品切换时间不一样,PC级产品在减速电机上使用比较普遍,因为电机转速高(16-22r /min),电路发生故障后,需等电机转速减速到一定程度触发开关动作机构才能断开,动作时间比较慢,虽然切换时间慢,但是作为机械产品更多的还是从耐用性角度来考虑。
    CB级产品常用在居民楼中,故障电源断开容易,切换时间快速。
    (3)PC级双电源切换开关没有短路保护功能,用户是否额外增加断路器应根据电路系统是否需要来考虑。
    双电源切换开关它的作用是实现双路电源转换作用,有无短路保护功能不会对它的运行影响。很多人认为短路功能是用来保护开关,这是错误的理解误区。
    (4)加装隔离开关,会占用空间、增加成本,降低可靠性,建议工业用电系统中隔离开关需控制安装数量,在居民楼层中没必要设置隔离开关。

网友:
    看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