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4)

楼主(2019-08-19):
Legacy (BSD) PTY support

使用过时的BSD风格的/dev/ptyxx作为master,/dev/ttyxx作为slave,这个方案有一些安全问题,建议不选

Parallel printer support

并口打印机

Support for console on line printer

允许将内核信息输出到并口,这样就可以打印出来

Support for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evice drivers

/dev/parport设备支持,比如deviceid之类的程序需要使用它,大部分人可以关闭该选项

Texas Instruments parallel link cable support

德州仪器生产的一种使用并行电缆的图形计算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设备就别选了

IPMI

可以利用IPMI远程监视服务器的物理特征(温度,电压,风扇,电源,机箱入侵),它是独立于CPU,BIOS,OS的,只要接通电源就可以实现对服务器的监控

IPMI top-level message handler

IPMI消息处理器,要启用IPMI远程监视这个就必选

Generate a panic event to all BMCs on a panic

当发生紧急情况(panic)时,IPMI消息处理器将会向每一个已注册的底板管理控制器(BMC)接口生成一个描述该panic的IPMI事件,这些事件可以引发日志记录/报警/重启/关机等动作

Generate OEM events containing the panic string

当发生紧急情况(panic)时,IPMI消息处理器将会产生OEM类型的事件

Device inteRFace for IPMI

为IPMI消息处理器提供一个IOCTL接口已便用户空间的进程也可以使用IPMI

IPMI System Interface handler

向系统提供接口(KCS,SMIC),一般你用了IPMI就需要选上

IPMI Watchdog Timer

启用IPMI Watchdog定时器

IPMI Poweroff

允许IPMI消息处理器关闭机器

Watchdog Cards

能让系统在出现致命故障后自动重启,如果没有硬件Watchdog,建议使用Hangcheck timer而不是软件Watchdog

Watchdog Timer Support

选中它并选中下面的一个Driver之后,再创建一个/dev/watchdog节点即可拥有一只Watchdog了.更多信息请参考内核帮助

Disable watchdog shutdown on close

一旦Watchdog启动后就禁止将其停止

Software watchdog

软件Watchdog,使用它不需要有任何硬件的支持,但是可靠性没有硬件Watchdog高

{此处省略的硬件Watchdog部分请按照自己主板实际使用的芯片(可能在南桥中)进行选择}

Hardwar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Core support

硬件随机数发生器核心支持

Intel HW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support

Intel芯片组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AMD HW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support

AMD芯片组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AMD Geode HW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support

AMD Geode LX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VIA HW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support

VIA芯片组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dev/nvram support

直接存取主板上CMOS的接口,太危险了!建议别选

Enhanced Real Time Clock Support

启用该选项并创建/dev/rtc文件后就可以通过/proc/driver/rtc访问系统的硬件时钟(RTC),众多功能依赖于它(如SMP,IRQ共享,定时器),建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