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5)

楼主(2019-08-19):
Double Talk PC internal speech card support

由RC Systems公司制造的一种语音合成器

Siemens R3964 line discipline

与使用西门子R3964协议的设备同步通信,除非你有一些诸如PLC之类的特殊设备,否则别选

Applicom intelligent fieldbus card support

Applicom international公司生产的用于现场总线连接卡

Sony Vaio Programmable I/O Control Device support

Sony VAIO笔记本上的东西

Ftape, the floppy tape device driver

还使用磁带的就选吧

/dev/agpgart (AGP Support)

AGP总线支持,有AGP显卡的还必须从子项中选取符合自己显卡型号的驱动

Direct Rendering Manager

DRI允许应用程序以高效安全的方式直接访问图形处理,主要用于硬件3D加速.桌面用户建议选择,同时还必须从子项中选取符合自己显卡型号的驱动

PCMCIA character devices

使用PCMCIA接口的字符设备,如果你有这种设备就到子项中去选吧

ACP Modem (Mwave) support

IBM Thinkpad上的一种软猫,古董产品

NatSemi SCx200 GPIO Support

松下的一种通用输入输出(GPIO)芯片,常用于嵌入式系统

NatSemi PC8736x GPIO Support

松下的一种通用输入输出(GPIO)芯片,常用于嵌入式系统

NatSemi Base GPIO Support

松下的一种通用输入输出(GPIO)芯片,常用于嵌入式系统

I2C support

I2C是Philips极力推动的微控制应用中使用的低速串行总线协议,可用于监控电压/风扇转速/温度等.SMBus(系统管理总线)是I2C的子集.除硬件传感器外"Video For Linux"也需要该模块的支持

I2C device inteRFace

I2C设备接口,允许用户空间的程序通过/dev/i2c-*设备文件使用I2C总线

I2C Algorithms

I2C算法,可以全不选,若有其他部分依赖其子项时,会自动选上

I2C Hardware Bus support

按实际硬件情况选对应的子项即可

Miscellaneous I2C Chip support

其他不常见的产品,按需选择

I2C Core debugging messages

仅供调试

I2C Algorithm debugging messages

仅供调试

I2C Bus debugging messages

仅供调试

I2C Chip debugging messages

仅供调试

SPI support

串行外围接口(SPI)常用于微控制器(mcu)与外围设备(传感器,eeprom,flash,编码器,模数转换器)之间的通信,比如MMC和SD卡就通常需要使用SPI

Dallas's 1-wire bus

一线总线

Hardware Monitoring support

当前主板大多都有一个监控硬件健康的设备用于监视温度/电压/风扇转速等,请按照自己主板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相应的子项.另外,该功能还需要I2C的支持

Multimedia devices

多媒体设备

Video For Linux

要使用音频/视频设备或FM收音卡的就必选,此功能还需要I2C的支持

Enable Video For Linux API 1

使用老旧的V4L第一版API,反对使用

Enable Video For Linux API 1 compatible Layer

提供对第一版V4L的兼容,建议不选

Video Capture Adapters

视频捕获卡

Enable advanced debug functionality

该选项仅供调试

Autoselect pertinent encoders/decoders and other helper chips

为视频卡自动选择所需的编码和解码模块,建议选择

Virtual Video Driver

虚拟视频卡,仅供测试视频程序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