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6)

楼主(2019-08-19):
SAA5246A, SAA5281 Teletext processor

该选项仅对欧洲用户有意义,中国用户不需要

SAA5249 Teletext processor

该选项仅对欧洲用户有意义,中国用户不需要

{此处省略的硬件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芯片进行选择}

V4L USB devices

使用USB接口的视频卡,子项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视频卡选择

Radio Adapters

音频卡,子项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音频卡选择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evices

数字视频广播设备(DVB卡或机顶盒),子项请按自己实际使用的硬件选择

DABUSB driver

USB接口的数字音频广播设备接收器

Graphics support

图形设备/显卡支持

Enable firmware EDID

允许访问Video BIOS中的扩展显示器识别数据(EDID),使用Matrox显卡的建议关闭,建议桌面用户选择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帧缓冲设备是为了让应用程序使用统一的接口操作显示设备而对硬件进行的抽象,建议桌面用户选择

Enable Video Mode Handling Helpers

使用GTF和EDID来帮助处理显示模式,可以不选,若有其他选项依赖于它时,会自动选上

Enable Tile Blitting Support

可以不选,若有其他选项依赖于它时,会自动选上

VGA 16-color graphics support

16色VGA显卡.如果你有这种古董就选吧

VESA VGA graphics support

符合VESA 2.0标准的显卡的通用驱动,如果显卡芯片在下面能够找到就可以不选

{此处省略的硬件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显卡芯片进行选择}

Virtual Frame Buffer support

仅供调试使用

Console display driver support

控制台显示驱动

VGA text console

文本控制台,必选

Enable Scrollback Buffer in System RAM

在内存中开辟额外的屏幕缓冲区,这将允许你回滚屏幕

Scrollback Buffer Size (in KB)

在内存中开辟的额外屏幕缓冲区大小

Video mode selection support

允许在内核启动时使用"vga="选择文本模式,如果你希望一行能够显示更多字符的话可以打开它

MDA text console (dual-headed)

如果你有古董级别的单色显卡并且作为第二块显卡使用以实现双头显示就选上吧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基于framebuffer的控制台驱动,服务器可以不选

Framebuffer Console Rotation

显示画面旋转,它可能大大降低显示速度,建议不选

Select compiled-in fonts

选择内建字体

VGA 8x8 font

高分辨率下的小字体

VGA 8x16 font

底分辨率下的大字体

{其它字体省略}

Logo configuration

启动时显示linux的logo(一幅企鹅图像),喜欢炫一下的就选吧

Backlight & LCD device support

LCD显示器支持,一般无需选择

Sound

声卡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使用声卡者必选

Sequencer support

音序器支持(MIDI必需),除非你确定不需要,否则请选上

Sequencer dummy client

除非你要同时连接到多个MIDI设备或应用程序,否则请不要选择

OSS Mixer API

OSS混音器API仿真,许多程序目前仍然需要使用它,建议选择

OSS PCM (digital audio) API

OSS数字录音(PCM)API模拟,许多程序目前仍然需要使用它,建议选择

OSS PCM (digital audio) API - Include plugin system

建议不选

OSS Sequencer API

OSS音序器支持,许多程序目前仍然需要使用它,建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