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计算表面阻抗的时候铜厚按照完成铜厚吗?

楼主(2019-08-19):
PCB板表面的铜厚为0.5OZ+plating完成铜厚为1oz,那么我们计算表面阻抗的时候铜厚按照0.5oz还是按照1oz?

网友:
    按照1oz,因为实际完成铜厚为1oz,仿真计算时按实际值误差更小。PCB板厂也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
    按成品铜厚,而且每个板厂会根据经验和制程,同样的0.5OZ+plating采取不同厚度去计算.大体上外层按40um 内层按30um计算

网友:
    表层我是按照1.8mil算的,叠层信息板厂一般会微调的

网友:
    按成品铜厚去计算

网友:
    用SI9000计算阻抗,这个差别其实很小的。

网友:
    我的理解。可以按照常规1oz计算,投板到各家板厂时,板厂会根据自家的材料对叠层进行调整,届时线宽也会调整。因此建议在射频线到周围铜皮避让空间上做出余量,一方面可以满足板厂调线宽的要求,一方面也可以保障调整线宽后高速信号不易被同层地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