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固态电容的三大好处

楼主(2019-08-19):
使用固态电容的三大好处

最近花了一块FPGA的板子,老板下了做到精益求精的指示,虽然知道这纯粹扯淡,但也要做做样子,知道分辨电脑主板的好坏的一个办法是看看主板是否是用固态电容。所以我做的这块FPGA板子上模拟电源的滤波用了固态电容。其实我也知道用普通的铝电解电容也是没问题的,做做样子嘛J之前一直不了解固态电容,这次用到了,也算学习的一个过程,等将来有机会做一个非常可靠的产品时,就能知道要用固态电容。比如做上天的东西,总不能上天后电容就爆了吧?哈哈,先将这么多废话,下面是整理的一些固态电容的资料。

什么是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全称为:固态铝质电解电容。它与普通电容(即液态铝质电解电容)最大差别在于采用了不同的介电材料,液态铝电容介电材料为电解液,而固态电容的介电材料则为导电性高分子。

固态电容内部示意图

固态电容的好处
使用固态电容好处一:防爆浆

爆浆
电解电容地电介质为液态电解液,液态粒子在高温下十分活跃,对电容内部产生压力,它地沸点不是很高,因此可能会出现爆浆地情况,固态电容采纳使用了高分子电介质,固态粒子在高温下,无论是粒子澎涨或是活跃性均较液态电解液低,它地沸点也高达摄氏350度,因此几乎不可能出现爆浆地可能性。

爆浆的坏处就不说了,总之是使电路不正常工作。

其实也比不是说固态电容不爆浆。说固态电容不爆也是有个范围的。不可能加多大的电压,多高的温度都不爆。正常情况,当然还是固态电容的板子好了。当当然了,这是在正负接对的情况下说的,接不对的就不说了,你自己说说呢J

使用固态电容好处二:寿命长,稳定性好

固态电容给板子带来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长的工作时间。

使用固态电容好处三:等效串联电阻小
固态电容在等效串联阻抗表现上对比传统电解电容有更优异地表现,据测试显示

高频运行时:
固态电容在高频运作时等效串联电阻极为微小,而且导电性频率特佳,具有降低电阻抗和更低热输出地特色,在100KHz至10MHz之间表现最为明显。

温度:
传统电解电容比较容易受运用环境地温度和湿度影响,在高低温稳定性方面稍差。即使是在零下摄氏55度至105度,固态电容地ESR电阻抗可以达到在0.1~0.3欧母,但电解电容则会因温度而改变。

固态电容的分辨
一般来说,固态电容是由铝壳包裹地,而电解电容则多是采纳使用塑料皮包裹。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例如著名地三洋OSCON固态电容则是采纳使用紫色地塑料包皮。

三洋OSCON固态电容

但有些无良奸商给铝电解电容穿上铝壳包裹,让你误以为是固态电容。

带防爆纹的电解电容,而不是固态电容

区分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电容顶部是否有"K"或"+"字形的开槽。固态电容是没有开槽的,而电解电容为防止受热后因膨胀而发生爆炸,顶部都有开好的槽。

上面只是个简单的判断。“但也不能直接下定义说如果有防爆纹地电容都不是固态电容。电容顶部地K或十字地重点作用是缓冲,固态电容不像液态电容那样容易膨胀,因此大部分固态电容不需要防爆纹。当然仍有部分品牌地固态电容出于安全考虑采纳使用了防爆纹。比较常见地是黄色地富士通R5级固态电容,国内地昂达板卡比较喜欢用这种电容。在此之外还有一批带K字导爆槽地固态电容,比如Nichicon395、Toshiba 78K、Hitachi GTE。”

哈哈,这下你晕了吧,最终极的一招就是,把电容的“心”给挖出来看看,看看电介质是否是固体还是液体,就可以了J当然你也就废了一个电容了。

固态电容的正负
对于直插的有极性的电容来说,好分辨,长腿为正,短腿为负。电解电容有黑色标志的为负,也对应着短腿。

对于贴片的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有黑色标志处为负极。

PCB板上的标示
在PCB板上,白色标志为负,有+号的一端为正。其实啊,还是不要管什么标示,谁知道你有没有画错PCB,或封装画错,老老实实回到电路上面去,正电源进去和出来都接电容正极,电容负极接地。负电源输入和输出都接电容负极,电容正极接地。

有些高档的万用表能测电容值,我也试了试,发现:电容档一般只能测到20uF了,再高就显示不正确(显示只有几十nF)。并且不能分辨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的正负,无论红表笔接电容正极,黑表笔接电容负极,还是反着接,都有读数。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电容的正负。

固态电容的容值
可以参考三洋(SANYO)SVP系列的DataSheet。

固态电容的封装尺寸

贴片固态电容尺寸

贴片固态电容封装尺寸

网友:
看完后,很残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