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触摸Y电容为何会有触电感?

楼主(2019-08-19):
你知道触摸Y电容为何会有触电感?

     【导读】这是因为Y电容对地线上放出的电,并没有流入的大地,而是通过电器外壳转移到人身上,这种电流很小,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但谁也不想被电一下。

EMI滤波电路由X电容,电感,Y电容组成,电路从电感出来到两个Y电容。它们一端接地,一端连接零线和火线,他们是抗两条电源线对地的干扰,也叫共模干扰。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既然Y电容在电路中作用那么大,为什么触摸它会有触电感呢?别急,下面为大家解答。

Y电容虽然能抑制共模干扰,但是同时也给供电电流提供了一个漏电的通道。两个Y电容的另一端是连接地线的,为控制漏电电流值,接入的电容量就要尽可能的小,一般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要控制在4.7nF以下。

虽然我们购买的家用插线板都是带接地线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很多的插孔并没有做到接地,一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不接地导致我们在接触电器外壳时会有触电的感觉,这就是Y电容对地放电造成的。这是因为Y电容对地线上放出的电,并没有流入的大地,而是通过电器外壳转移到人身上,这种电流很小,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但谁也不想被电一下。

同时如果Y电容击穿或者短路的话,就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Y电容一定要用两个同时使用,这样就算有一颗失效或者击穿短路,也会保证人体的不会受到伤害。同时Y电容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容,同时要使用安规电容,不能使用普通的陶瓷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