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一致性测试隔离和非隔离供电的电路区别

楼主(2019-08-19):
    CAN一致性测试隔离和非隔离供电的电路区别

     【导读】汽车电子中有隔离和非隔离DUT,根据DUT类型,CANDT设计两种供电模式,隔离供电与非隔离供电,本文与读者浅谈隔离与非隔离电路原理和接线方式的区别,以及其对测试的影响。

    都知道汽车电子中有隔离和非隔离DUT,常用于在与发动机、BMS等容易产生瞬时高压的设备部分会采用隔离的通讯连接,隔离DUT的目的是为防止电磁干扰影响DUT通信信号以及瞬时高压脉冲损坏DUT;而非隔离DUT,则常用于与低压车载电子设备的通信。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这两类CAN设备。

    常见的CAN设备分为隔离和非隔离两类:

    1、隔离供电DUT设备

    隔离ECU内部的收发器和控制器之间有隔离模块(包括数字隔离芯片和隔离DC-DC芯片),用于防止汽车等设备内的BMS、发动机等设备产生的瞬时高压损坏芯片。

    2、非隔离供电DUT设备

    非隔离类ECU内部收发器和控制器之间没有磁偶,常用于周围环境电磁环境良好或者没有产生瞬时脉冲干扰的环境,比如实验室中使用的CAN卡、传统的汽车电子。

    通过隔离与非隔离DUT设备原理图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主要区别是收发器与控制器之间是否存在隔离模块,CAN_GND与功率地是否连在一起。

    了解了隔离与非隔离DUT设备区别后,我们通过以下图片了解CANDT系统中隔离与非隔离的接线区别以及其对测试的影响。

    隔离供电电路连接图

    非隔离供电电路连接图

    软件设置供电类型

    隔离与非隔离对测试的影响,四种测试情况:

    ● 被测件隔离供电,选用隔离供电测试;

    DUT接入隔离供电端口,系统设置中被测设备设置为隔离供电,测试可正确进行;

    ● 被测件非隔离供电,选用非隔离供电测试;

    DUT接入非隔离供电端口,系统设置中供电类型选择非隔离供电,测试可正确进行;

    ● 被测件隔离供电,选用非隔离供电测试;

    DUT接入隔离供电端口,系统设置中供电类型选择非隔离供电,此时无法形成供电回路,DUT无法正常工作。

    ● 被测件非隔离供电,选用隔离供电测试;

    DUT接入非隔离供电端口,系统设置中供电类型选择隔离供电,此时无法形成供电回路,DUT无法正常工作。

    综上所述,在使用CANDT进行测试时,了解被测设备供电方式,软件中选择正确的相同的供电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测试结果和测试进程。

网友:
    知道了区别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