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53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不工作怎么办?

楼主(2019-08-19):
使用viper53搭建了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入270V,当输入达到大概35V左右时,vdd上升到6.几伏!之后,输入一路攀高到270V,然而vdd却没什么变化了,按道理应该会升到15V左右呀,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容用得太大了吧?漏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得太大了吧?漏电流太大?

不会吧,我都把它换到220uF了。而且充电是从正到负!今天试了一下,加压270V,虽然vdd只能升到6.几,不过用外加15V点一下VDD,就能上去然后正常工作了。

网友:
    漏电流大,充电充不到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