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7)

楼主(2019-08-20):
RTC Timer support

为ALSA启用RTC定时器支持,建议选择

Use RTC as default sequencer timer

将RTC当作默认的时序脉冲发生器

Dynamic device file minor numbers

仅供拥有多个声卡的用户选择

Support old ALSA API

支持已被废弃的老版本ALSA API

Verbose procfs contents

仅供调试使用

Verbose printk

仅供调试使用

Debug

仅供调试使用

Generic devices

通用设备

Dummy (/dev/null) soundcard

仅供调试

Virtual MIDI soundcard

虚拟MIDI驱动,允许将使用原始MIDI设备的应用程序连接到音序器客户端,如果你不知道MIDI是什么就别选

{此处省略的硬件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声卡芯片进行选择}

PCI devices

PCI接口的声卡,请按实际使用的声卡选择子项

USB devices

USB接口的声卡,请按实际使用的声卡选择子项

PCMCIA devices

PCMCIA接口的声卡,请按实际使用的声卡选择子项

Open Sound System

反对使用

USB support

USB支持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主机端(Host-side)USB支持.通用串行总线(USB)是一个串行总线子系统规范,它比传统的串口速度更快并且特性更丰富(供电,热插拔,最多可接127个设备等),有望在将来一统PC外设接口.USB的"Host"(主机)被称为"根"(也可以理解为是主板上的USB控制器),外部设备被称为"叶子",而内部的节点则称为"hub"(集线器).基本上只要你想使用任何USB设备都必须选中此项.另外,你还需要从下面选中至少一个"Host Controller Driver"(HCD),比如适用于USB1.1的"UHCI HCD support"或"OHCI HCD support",适用于USB2.0的"EHCI HCD (USB 2.0) support".如果你拿不准的话把他们全部选中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如果你的系统有设备端的USB接口(也就是你的系统可以作为"叶子"使用),请到"USB Gadget"中进行选择.

USB verbose debug messages

仅供调试使用

USB device filesystem

在/proc/bus/usb里列出当前连接的usb设备(mount -t usbfs none /proc/bus/usb),这样用户空间的程序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些USB设备,基本上你要使用USB设备的话就必须选中此项

Enforce USB bandwidth allocation

执行usb带宽分配限制,禁止打开占用usb总线带宽超过90%的设备,关闭该选项可能会导致某些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Dynamic USB minor allocation

除非你有超过16个同类型的USB设备,否则不要选择

USB selective suspend/resume and wakeup

usb设备的挂起和恢复,毛病多多且许多设备尚未支持它,建议不选

EHCI HCD (USB 2.0) support

USB 2.0支持(大多数2002年以后的主板都支持).如果你选中了此项,一般来说你还需要选中OHCI或UHCI驱动

Full speed ISO transactions

由于USB 2.0支持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三种规格的外部设备,为了将全/低速设备对高速设备可用带宽的影响减到最小,在USB2.0集线器中提供了一种事务转换(Transaction Translator)机制,该机制支持在Hub连接的是全/低速设备的情况下,允许主控制器与Hub之间以高速传输所有设备的数据,从而节省不必要的等待.如果你没有外置的USB集线器就无需选择

Root Hub Transaction Translators

带有USB 2.0接口的主板上都有一个"根集线器"(Root Hub)以允许在无需额外购买hub的情况下就可以提供多个USB插口,其中的某些产品还在其中集成了事务转换(Transaction Translator)功能,这样就不需要再额外使用一个兼容OHCI或UHCI的控制器来兼容USB 1.1,即使你不太清楚自己主板上的根集线器是否集成了事务转换功能也可以安全的选中此项

Improved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cheduling

如果你有一个高速USB 2.0 hub并且某些接在这个hub上的低速或全速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显示'cannot submit datapipe: error -28'或'error -71'错误),可以考虑选上

ISP116X HCD support

ISP1160/ISP1161主机USB控制器,是符合USB2.0全速规范的单片主机控制器和设备控制器,支持OHCI标准

OHCI HCD support

开放主机控制接口(OHCI)是主要针对嵌入式系统的USB 1.1主机控制器规范

UHCI HCD (most Intel and VIA) support

通用主机控制器接口(UHCI)是主要针对PC机的USB 1.1主机控制器规范.另外,EHCI也可能需要它

Elan U132 Adapter Host Controller

如果你有这种硬件就选吧

SL811HS HCD support

如果你有这种硬件就选吧

USB Bluetooth TTY support

USB蓝牙TTY设备支持

USB MIDI support

USB MIDI设备支持

USB Modem (CDC ACM) support

USB接口的猫或ISDN适配器

USB Printer support

USB打印机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USB存储设备(U盘,USB硬盘,USB软盘,USB CD-ROM,USB磁带,memory sticks,数码相机,读卡器等等).该选项依赖于'SCSI device support',且大部分情况下还依赖于'SCSI disk support'(比如U盘或USB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