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8)

楼主(2019-08-20):
USB Mass Storage verbose debug

仅供调试使用

{省略的部分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硬件选择(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些设备,可以全不选)}

The shared table of common (or usual) storage devices

该模块包含一张记录了常用USB存储设备及其驱动的表格,这样你无需重新编译模块即可在切换这些设备时自动邦定对应的驱动(还需要对/etc/modprobe.conf进行相应的设置).不确定的建议不选

USB Human InteRFace Device (full HID) support

USB人机界面设备(鼠标/键盘/游戏杆/手写版等人操作计算机的设备),该驱动不能和"USB HID Boot Protocol drivers"同时使用

HID input layer support

如果你有USB接口的鼠标/键盘/游戏杆/手写板等输入设备就必选

Enable support for iBook/PowerBook special keys

苹果iBooks/PowerBooks键盘上的Fn/Numlock等功能键支持

Force feedback support

力反馈设备

/dev/hiddev raw HID device support

如果你有USB监控装置或不间断电源(UPS)之类的非输入设备就选上

USB HID Boot Protocol drivers

如果你有绝对的把握确信不为自己的键盘和鼠标使用通常的HID驱动,而要使用Boot Protocol模式的HID驱动(常见于嵌入式环境)就选吧

Aiptek 6000U/8000U tablet support

一种手写板

Wacom Intuos/Graphire tablet support

一种手写/绘图板

Acecad Flair tablet support

一种数控绘图板

KB Gear JamStudio tablet support

一种手写/绘图板

Griffin PowerMate and Contour Jog support

一种具有调节音量/滚动文本/视频快进快退等功能的产品

USB Touchscreen Driver

USB触摸屏驱动

Yealink usb-p1k voip phone

一种VoIP电话

X-Box gamepad support

X-Box游戏板

ATI / X10 USB RF remote control

一种usb远程控制设备

ATI / Philips USB RF remote control

一种usb远程控制设备

Keyspan DMR USB remote control

一种usb远程控制设备

Apple USB Touchpad support

苹果机上的触摸板

USB Mustek MDC800 Digital Camera support

一种数码相机

Microtek X6USB scanner support

一种扫描仪

USB Network Adapters

USB网络适配器,如果你有这种设备请按自己实际使用的硬件选择子项

USB Monitor

usb流量监控,一般没必要选它

USS720 parport driver

一种USB接口转并口的转换设备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USB接口转串口的转换设备

EMI 6|2m USB Audio interface support

一种USB音频设备

EMI 2|6 USB Audio interface support

一种USB音频设备

ADU devices from Ontrak Control Systems

Ontrak Control Systems公司的一种自动拨号设备

USB Auerswald ISDN support

一种ISDN设备

USB Diamond Rio500 support

一种mp3播放机

USB Lego Infrared Tower support

一种无线发射机

SB LCD driver support

USB液晶显示器

USB LED driver support

USB发光二极管

Cypress CY7C63xxx USB driver support

德国AK Modul-Bus Computer GmbH公司的一种产品,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Cypress USB thermometer driver support

一种温度计??

USB Phidgets drivers

来自Phidgets公司的各种USB产品

Siemens ID USB Mouse Fingerprint sensor support

西门子公司的一种指纹传感器

Elan PCMCIA CardBus Adapter USB Client

Elan公司的一种USB转PCMCIA的适配器

Apple Cinema Display support

苹果公司的一种Cinema Display

SB 2.0 SVGA dongle support (Net2280/SiS315)

一种软件狗

SB LD driver

USB LD驱动

PlayStation 2 Trance Vibrator driver support

SONY的PS2上面的"入迷振荡器"(类似于力反馈手柄)

USB testing driver

测试中的驱动,别选

USB DSL modem support

USB DSL猫

SB Gadget Support

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usb小玩艺

MMC/SD Card support

MMC/SD卡支持

LED devices

发光二级管(LED)设备

InfiniBand support

InfiniBand是一个通用的高性能I/O规范,它使得存储区域网中以更低的延时传输I/O消息和集群通讯消息并且提供很好的伸缩性.用于Linux服务器集群系统

EDAC - error detection and reporting (RAS)

错误检测与纠正(EDAC)的目标是发现并报告甚至纠正在计算机系统中发生的错误,这些错误是由CPU或芯片组报告的底层错误(内存错误/缓存错误/PCI错误/温度过高,等等),建议选择.如果这些代码报告了一个错误,请到http://bluesmoke.sourceforge.net/http://buttersideup.com/edacwiki查看更多信息

Debugging

仅供调试使用

Main Memory EDAC (Err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reporting

一些系统能够检测和修正主内存中的错误,EDAC能够报告这些信息(EDAC自己检测到的或者根据ECC得到的).EDAC还会尽量检测这些错误发生在哪里以便于替换损坏的内存.建议选择并按照你实际使用的芯片组选取子项

Error detecting method

错误检测方法,当前只有一个"Poll for errors"(错误轮询)可用

Real Time Clock

所有的PC机主板都包含一个电池动力的实时时钟芯片,以便在断电后仍然能够继续保持时间,RTC通常与CMOS集成在一起,因此BIOS可以从中读取当前时间

RTC class

通用RTC类支持,选中此项后你就可以在操作系统中使用一个或多个RTC设备(你还必须从下面启用一个或多个RTC接口)

Set system time from RTC on startup

系统启动时使用从指定的RTC设备中读取的时间来设定系统时间,通常这将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文件系统检测程序(fsck)的运行,建议选择

The RTC to read the time from

指定具体从哪个RTC设备中读取时间

RTC debug support

仅供调试使用

sysfs

允许通过sysfs接口使用RTC,允许多个RTC设备,也就是/sys/class/rtc/rtc0~N

proc

允许通过proc接口使用RTC,仅允许一个RTC设备,也就是/proc/driver/rtc

dev

允许通过dev接口使用RTC,允许多个RTC设备,也就是"udev"设置的/dev/rtc0~N,建议你建立一个指向其中之一的软连接/dev/rtc,某些程序(比如hwclock)需要使用/dev/rtc

RTC UIE emulation on dev interface

如果底层rtc芯片驱动没有提供RTC_UIE就仿真一个RTC_UIE.那些请求将产生每秒一次的更新请求以用来同步[这个选项的意思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时啥意思,翻译的也可能有误]

{此处省略的RTC驱动请按照自己实际使用的RTC芯片进行选择}

DMA Engine support

从Intel Bensley双核服务器平台开始引入的数据移动加速(Data Movement Acceleration)引擎,它将某些传输数据的操作从CPU转移到专用硬件,从而可以进行异步传输并减轻CPU负载.Intel已将此项技术变为开放的标准,将来应当会有更多的厂商支持

Network: TCP receive copy offload

通过在网络栈中利用DMA引擎来减少接收数据包时的copy-to-user操作以释放CPU资源,这是DMA引擎目前最主要的用途

Intel I/OAT DMA support

Intel I/O加速技术(Intel I/O Acceleration Technology)中的DMA支持,基于Intel Bensley的新一代服务器平台都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