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想请教大神,开关电源 和 LDO有什么区别?硬件设计过程中,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9-08-19):
本人菜鸟,想请教大神,开关电源 和 LDO有什么区别?硬件设计过程中,怎么选择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效率一般在90%左右,LDO的效率大致等于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这个是主要差别,所以很多大功率输出的情况下,LDO会有过热问题而无法使用。不过LDO的纹波和噪声一般比开关电源小,电路尺寸和成本也会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效率一般在90%左右,LDO的效率大致等于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这个是主要差别,所以很多大功率输 ...

    谢谢大神!

网友B:
    开关电源体积小 效率高,适合大功率的场合   LDO效率低  一般用在小功率  1w甚至更小。

网友:
    成本,体积,效率,可靠性,干扰……综合考虑。

网友C:
    告诉你个好方法,就是当选择LDO后效率不能接受时,就选择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是最大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体积小 效率高,适合大功率的场合   LDO效率低  一般用在小功率  1w甚至更小。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好方法,就是当选择LDO后效率不能接受时,就选择开关电源。

    试试,谢谢大神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