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里面的PWM是什么意思,对电磁干扰有什么作用?没有这个可不可以?

楼主(2019-08-19):
请问开关电源里面的PWM是什么意思,对电磁干扰有什么作用?没有这个可不可以?感谢!

网友:
PWM脉宽调制,一般由MOS开关组成,是EMC干扰的源头

网友: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冲宽度调制。

网友:
    这个信号是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导通的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开关电源将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是指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没有它,powerIC 是不能工作的。   另外建议楼主看一下开关电源基础。在百度搜索buck电路工作原理,你就知道开关电源为什么要有这个PWM。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根据负载的电源调节开关的频率,从而提高电源的效率,减小发热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根据负载的电源调节开关的频率,从而提高电源的效率,减小发热等;

    DC/DC 的工作频率比较高的话,那电感的选择就比较小了.从而减少外围电感量这个对于本安电路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于提高电源的效率,需要减小mosfet的Rds 和续流肖特基管的压降以及电感的RDCR。

网友:
    刚问了一下我们公司大神,作用如下:

负责控制开关管的电路,从电源的输出获得反馈信号,然后根据EUT的功耗来增加或者降低某一周期内的电压的频率以使能够适应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
    PWM,注意输入输出滤波电路,做到环路最小,FB短而粗,另外MOS管的位置等等,都是开关电源中的基本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