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阻可以滤波吗?滤波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9-08-19):
请教大神,电阻可以滤波吗?滤波的原理是什么呢?非常感谢!

网友A:
    电阻与后级电路中的电容(到地去耦电容,甚至线路寄生电容等),组成RC滤波电路。

网友:
    电阻可以消减过冲,信号匹配,也算滤波吧

网友B:
    RC就是简单的滤波.有点像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就是简单的滤波.有点像LC滤波。

我知道你说的寄生电容,但是我说的问题中,不包含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与后级电路中的电容(到地去耦电容,甚至线路寄生电容等),组成RC滤波电路。

我知道你说的寄生电容,但是我说的问题中,不包含C的。

网友:
如果整个电路只有纯电阻,无任何电容电感(包括寄生的)。那应该是没有滤波效果的,因为电阻对不同频率的信号都是一个阻抗。
    但是电路里面总会是有电容电感的,那就有可能跟电阻组合产生滤波效果。

网友:
    电阻串联匹配可以减缓信号上升沿,也就是减小信号分量,这个也算滤波吧;另外,防静电的信号线上也串电阻,把干扰反射回源,是不是也是滤波。

网友:
    有时候串个电阻对某些静电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还有个0欧姆电阻可以做跳线。

网友:
    电阻若遇到电压源型式(dv/dt)的杂讯源是可以滤波的,由简单的欧姆定律即可证明。
    除非遇到的杂讯源型式是电流源(di/dt),如磁场耦合感应电流的情形就可能不行了
    melissa说的降低减缓信号上升沿也是实际证明。

    一个简单的证明方式就是拿一颗开关电源在AC端串一颗电阻就立马知道结果了。

网友:
    单个电阻是没有滤波功能的。滤波的原理是阻抗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