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现场应用的疑问,想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9-08-19):
有一个现场应用的疑问,想请教一下大神。
情况如下:
高压产品中有两根并行导线,并行长度约5m,相互距离约0.5m。
一根导线是检测输入的交流高压(AC 10KV 源端是10kV电网 终端是高阻输入到检测板),一根导线是检测电流(源端是霍尔传感器的接口 终端是输入到检测板)。
高压检测线是普通硅胶线,非屏蔽;电流检测线有±15V电源,信号和它的GND,是屏蔽线。
在送入高压电的一瞬间误报过流故障。(注:实际是没有电流的,因为电流检测的是产品运行时的电流,仅上电为运行产品在实际上是没有电流的)

疑问:一根导线上的电压突变,对它平行走线的导线有什么影响?(请大神详细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高压应该加个软启动的,直接加高压一般都会开关保护的吧,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电流突变就是磁通量有变化,磁通量有变化的话那么穿过这个环路的导线都会感应到电流。

网友:
    变化的磁场周围会产生电场,电荷在电场力作用下会移动——形成电流。

网友B:
    由i=C*dv/dt可知,dv/dt變大時,感應電流i 就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i=C*dv/dt可知,dv/dt變大時,感應電流i 就變大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应该加个软启动的,直接加高压一般都会开关保护的吧,电流太大了。

    先前有缓冲装置,后来考虑功率小,去掉了(产品VS.成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高低压线分开布置或垂直走向

网友:
    耦合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