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导一下Altium Designer 8层板的板层设置吧

楼主(2019-08-19):
    altium Designer15四层板都画的吃力,这下好了要画8层板,完全蒙蔽啊,哪位大神指导一下8层板的板层设置吧

网友A:
    看实际情况了,S1 G S2 G P S3 G S4,这是最佳EMC层叠方式,应用于高速设计,缺点是走线层较少。
    一般使用,这个更方便走线,S1 S2 G S3 S4 P S5 S6,缺点是G和P离得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情况了,S1 G S2 G P S3 G S4,这是最佳EMC层叠方式,应用于高速设计,缺点是走线层较少。
一般使用 ...

    好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情况了,S1 G S2 G P S3 G S4,这是最佳EMC层叠方式,应用于高速设计,缺点是走线层较少。
    一般使用 ...

主要看阻抗要求,电源要求,以及网络密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