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批量修改器件的封装???

楼主(2019-08-19):
请问怎样批量修改器件的封装???

网友A:
AD17以前的版本,工具菜单里有封装管理器,之后的版本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7以前的版本,工具菜单里有封装管理器,之后的版本没用过,不清楚。

我的是15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5版本

那就一样。点击以后会弹出对话框,使用shift进行多选,批量修改封装
也可以使用Ctrl,多试试就知道shift与Ctrl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7以前的版本,工具菜单里有封装管理器,之后的版本没用过,不清楚。

    一直都有封装管理器,

网友B:
    有个问题确认一下,是在原理图编辑中还是PCB中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确认一下,是在原理图编辑中还是PCB中呢?

    老兄,你都用上2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都用上20了?

20.0.2.6  哈哈,尝尝鲜,平常不用它,用kicad,kicad开源免费,里边库还比较全

网友:
    kicad 界面  画画2层板,四层板还是很快的

网友B:
    上边所有的都是系统自带的封装和3D库,效果比较好,运行速度快,就是在板上要弄中文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边所有的都是系统自带的封装和3D库,效果比较好,运行速度快,就是在板上要弄中文麻烦点,

这个软件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kicad 国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所有的都是系统自带的封装和3D库,效果比较好,运行速度快,就是在板上要弄中文麻烦点,

    第一次听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