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使用win10 64bit安装altium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19-08-19):
    安装后,绘制原理图一切正常。
但到了生成PCB后就出现问题了
    本来点住元件可以拖动和旋转(按空格键)
    但是能拖动就是不能旋转元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输入法不是在英文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入法不是在英文状态

这个还有中英文之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入法不是在英文状态

看了一下的确是在中文状态,切换到英文状态就好了,谢谢

网友A:
    中文状态下,快捷键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状态下,快捷键不能用

嗯嗯,知道了,谢谢大神

网友:
    小弟也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