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ond编译警告问题

楼主(2019-08-19):
    diamond编译的时候出现后面的这些警告:
“WARNING - IO buffer missing for top level port rst_n…logic will be discarded.”“WARNING - IO buffer missing for top level port dsi_DCK…logic will be discarded”……
    出现这个警告后,复位都没有综合进去。各位大神请问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回事呢?
    还有想问一下RD1185的参考代码是不是直接能使用接收到高速的数据?还是要自己编写那些没给出来的文件?
    谢谢!

网友:
    从这上面看是有些信号根本没有逻辑,官网的RD1185有一些是有问题的,里面有些信号根本没有从NGO中导出.你可以打开RTL视图看一下这些信号的连接到底有没有逻辑驱动.你也可以多下几个版本的RD1185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