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AD能导入到sigrity做仿真吗?

楼主(2019-08-19):
请问AD能导入到sigrity做仿真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AD这破软件 导入分分钟的事

网友A:
    导出ODB++文件

楼主(2020-01-17):
    是的。搞定了

网友(2021-10-01):
引用 楼主:
是的。搞定了

求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2025-11-05):
引用 网友A:
    导出ODB++文件

    导出的时候显示Eorror loading ODB++ directory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