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P风险评估浪涌测试。

楼主(2019-08-19):
         今天碰遇到一个客户,拿了个饭煲过来做测试,他说在机构那里做,在做4000V N-PE时,漏电开关动作了,被机构的工程师判fail了。我这边浪涌都是接空气开关的,没有接漏电开关,所以我今天就是试了下漏电开关,可是我这边的测试电一通电,漏电开关就动作了,现在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就是:机构这么判断有没有依据呢?会不会是浪涌测试本身的特性造成漏电开关动作的可能呢?
         第二就是,为什么我的仪器一通测试电就跳?别人的不会,仪器电和测试电是分开的。

网友:
做浪涌时经常有以前和EUT谐振的情况,此时设备就会掉电,你可以在电源线上并个大电容比如1000uF判断一下,如果通过,说明就是谐振的问题,因为浪涌发生器感性太强了。

楼主:
今天设备供应商过来了,设备供应商说,测试电是不可以接漏电开关的,因为与测试电耦合的耦合网络在接通时会有比较大的漏电流(大电容和大电感),所以一通电漏电开关就会动作。只能接空气保护开关。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设备供应商过来了,设备供应商说,测试电是不可以接漏电开关的,因为与测试电耦合的耦合网络在接通时 ...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