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控制线路的5大设置:为啥关灯后灯泡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9-08-20):
    开关控制线路的5大设置:为啥关灯后灯泡一闪一闪的?

【导读】晚上关灯后灯泡每隔10多秒就闪一回,而且不亮。发生这种现象比较多的是节能灯之类的灯泡,白炽灯这类的一般不常见,因为节能灯之类的都有控制电路在里面,而白炽灯是没有专门的控制电路的。

    正常的开关是控制火线的通断从而控制灯泡的亮灭,关灯后,整个灯泡回路是火线切断了,灯泡另一端只剩下零线,灯泡两端的电压为零,所以是不会出现周期性的一闪一闪的。

    但是,如果控制开关接的是零线,虽然关灯了,仅仅是灯泡一端的零线切断了,另一端仍然连着火线,本来零线就是零点位,虽然断开了,但这时的开关就像接一个阻值比较大的电阻到零线,整个回路就像仍然是通的(或理解为感应电),只是回路的电流非常弱。这样就使得灯泡的控制电路中的电容缓慢充电,一旦达到电路中所需的工作电压,整个电路就会开始工作。

    点亮灯泡,但只是微亮,此时电容也会瞬间放完电。电容这样周期性的充电放电,使得控制电路周期性的瞬时工作,看到的现象就是灯泡在关灯后仍然周期性的一闪一闪!

    晚上关灯每隔10多秒就闪一回,而且不亮。一般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开关控制了零线,火线直接进了灯具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光原因。开光控制零线后,关灯只是切断了灯具的电源回路,火线依然和灯具连接,灯具就会发微光。

    解决办法:重新进行电路连接,让开关控制火线。

    2、开关带指示灯或者用了电子开关

    很多开关里面带指示灯,如果关灯后指示灯通电,就会有电流流过灯具。

    有些灯具使用的是电子开关,例如红外开关,声控开关,和遥控开关。这类开关无法做到完全切断电路。也会造成灯具关灯后发光。

    解决办法:拆除开关指示灯或者换机械开关。

    3、双控开关接线方式错误

    双控开关有很多种接线方式,如果电工采用了下面这种接线方法,就会关灯后发微光。

    解决方法:按照零线进灯,控制火线的方式重新接线。

    4、零线带电

    如果解决了以上问题,灯具晚上关灯后依然会亮,就要考虑是零线带电。理论上只要开关断开火线,灯具的零线上面就不会有电压,也就无法形成感应电流。实际生活中,零线带电是很普遍的。如零线接地不好,线路太长,线径细,或者零线电流过大,都会造成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零线带电个人很难解决,除非进行输电线路改造。使灯具不要触碰导电体,例如墙壁,屋顶,和钢制龙骨等,也能减小发光现象。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开关受潮或者湿度太大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