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 安装hotfix后,菜单链接丢失问题

楼主(2019-08-20):
最近总是碰到装完hotfix之后,菜单里的链接地址都错了,全部菜单失效,反复装了几次都这样,有人碰到这样问题了吗?
是环境变量问题吗?

网友:
    没见谁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你打的是哪个补丁?目前最新的是S058。启动时选的是什么功能组件?出错提示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安装其他软件把菜单刷掉了?

网友:
    软件重新再安装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在诊断程序里可以看到除环境变量外,还有几个问题,我现在在使用未打补丁的cadence,在等新补丁

网友:
    现在最新的已经58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在诊断程序里可以看到除环境变量外,还有几个问题,我现在在使用未打补丁的cadence,在等新补 ...

    打完58补丁还是不行,我用阿狸狗装的,没问题的朋友都是怎么打补丁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试过很多次了,都不行,大家是怎么安装17.2的hotfix的呢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A:
    打完58补丁还是不行,我用阿狸狗装的,没问题的朋友都是怎么打补丁的?

    据说是阿狸狗3.x版本的bug,据说3.10版解决了 ,具体我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