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特性及优势

楼主(2019-08-20):
    高频变压器的特性及优势

         【导读】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高频变压器有极好的温升特性设计等特性。

    电流分配

    典型的高频变压器副边绕组有若干个并联的线圈,每一个副边绕组都和同一个原边绕组相耦合。所以,副边绕组电流产生的安匝数和原边绕组产生的安匝数相等(忽略励磁电流),这种特性对并联整流电路特别有用。绕组电流分配均等,在并联整流电路中就不需要均流电阻或加其它元件。

    很高的电流密度

    高频变压器有极好的温升特性设计。因为这些特性,所以它能在很小的封装内达到很高的电流密度。

    高效率

    调节漏电感,使它能具有很快的开关时间,很低的交叉损耗,就能使它达到很高的效率。这种变压器副边绕组和原边绕组之间的匝间传导损耗是很小的。

    高功率密度

    因为高频变压器元件的尺寸很小,它具有极好的温度耗散特性,所以能和有关的半导体器件和电感紧密地封装在一起,实现高功率密度。它的电流密度可做到30A/模块。

    低成本

    整个高频变压器是由少量有关的廉价元件组成,加上组装又很方便,所以变压器的成本是很低的。

    节省和它连接的部件成本

    由于它的漏电感很小,开关损耗很低,加在和它相连接部件上的应力减少。因此和它连接的部件能使用成本较低的低功率定额的部件。

    极好的热耗散特性

    高频变压器是具有高表面积体积比、很短的热通道的小元件,有利于散热。原边和副边绕组之间的匝间损耗很小,这种磁芯特有的几何外形能有效地减小磁芯损耗。所以它能做到高磁通密度,它可在-40℃至130℃之间工作。

    低的泄露电感

    绕组和绕组之间的良好耦合,就能使绕组匝间的漏电感保持在最小值。输出端到辅助部件的连线很短而且是紧密连接,所以绕组相互之间连线上的漏电感也是最小的。

    极好的高频特性

    在这之前,当变压器运行在高频时会使开关损耗增大和使变压器过热。平板变压器的出现,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平板变压器能设计为高频变压器,提供一种既经济又好的变压器模块。它可工作在100kHz——500kHz之间。

    结构简单

    高频变压器是由少量部件和最少的绕组构成的,这种模块在自动化装配中特别适用。

    外形低

    在平板变压器中所用的磁芯是很小的,并能排列在平板的表面上。每一磁芯单元外形在8mm——25mm范围内。

    绝缘强度高

    高频变压器很容易按要求的绝缘层数、厚度进行绝缘。能按客户对漏电距离的要求进行介电绝缘,原边和副边绕组之间的耐压大于40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