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WM背光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20):
如图是一个LVDS的背光控制信号,不明白为什么PWM输出中间要经过一个三态逻辑门芯片?这个芯片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为了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
    增加驱动能力啊

网友:
    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形+驱动。

    整形是......

网友:
    沒有放這顆會怎樣嗎? 應該也可以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形是......

    嗯,有了这个缓冲器,那么对源端芯片的驱动能力要求就可以降低了,输入波形的上升下降沿应该就会陡峭些,波形就可以更加接近方波了。

网友:
    主要是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增加驅動能力」是大多數人的答案,小弟還能提供另一種可能性是「防漏電」。

多數人都會忽略這種小邏輯閘有一個很特別的電源隔離Power Isolation)特性,只要電源(VDD_3V3)沒了、輸入和輸出是斷開的。

DIODES 74LVC1G125 芯片資料中有提示!

這顆芯片的真正用途,還需要後端完整的電路來做分析。

DIODES 74LVC1G125.pdf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很完整!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你这个签名好有哲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签名好有哲理啊-.-!

    只是代表个人

网友:
纯硬件的话用555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