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过压保护的电路。

楼主(2019-08-20):
最近设计一个具有过压保护的电路,看到网上使用的齐纳二极管+电阻的方式就直接拿过来用了,齐纳二极管在导通时会保持击穿电压不变化, 那么还怎么控制三极管呢?第一张图的Q1的基极始终为高电平,但偏偏网上还有这样的方案。第一张图是我想用的电路,第二张和第三张是网上找到的图片。只用因为NPN和PNP的区别?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NPN和PNP当然有区别咯。导通条件不同啊。你用NPN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导通,那还保护个啥。。过压保护你就用第二幅图的电路就行。要理解放置每个器件都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