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6842反激电源满载掉电压。

楼主(2019-08-20):
最近搞了个CR6842电源,24V 4A,变压器是找人设计的,输出5A是没问题的,以前老是噪音大,折腾了许久,把贴片431换了直插431解决,但是现在还一依然有是空载的时候24V,3A的时候,23.5V,4A的时候就只有23V,5A的时候就只有22V了,求指导啊。电源频率是40K。

网友A:
    在光藕1.2脚之间并联一个2K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光藕1.2脚之间并联一个2K电阻试试。

求教,这个是什么原理呢?能否指导一下1.2K电阻的左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是什么原理呢?能否指导一下1.2K电阻的左右啊?

    可以使用1K都行,就是给TL431提供偏置电流。

网友:
    上个掉电压时候的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光藕1.2脚之间并联一个2K电阻试试。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1K都行,就是给TL431提供偏置电流。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