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初步设计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20):
请教大神,120W用反激式电源。全电压输入、输出24V,5A ,用的是top271EG(内置mos)电源芯片 ee40的磁芯。初步这么设计,希望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功率就比较大了,还是建议采取mos外挂的方式,内置mos一般电流都做得不大。

网友:
    主要是不利于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