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旧的开关电源,不能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9-08-20):
有一个旧的开关电源,不能启动,无输出,检查每个电子元件都不损坏,后来把开关管基极的偏置电阻R1换成70K的,能够启动,输出电压都正常,原偏置电阻R1是170K的,请教大家讲解原理,谢谢!我把电路图发到这里,请参考。

网友:
    有可能是主滤波电容容量变小,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低。

网友:
    减小电阻能启动,检查下基极所接电容是否漏电严重,一般是代换法。

网友:
你这个是RCC电路吧?电阻不应该那么小的,看看三极管是不是性能不良了。有好多时候不一定是坏,而是参数偏移了太多。

网友:
开关管都有一个基极饱和电流,假如饱和电流为I,那么基极电压的偏置电阻为基极电压除以偏置电阻
    这里问题来了
你现在是把电阻改小之后正常工作。
改小之后电流增大,电流饱和,开关管处于开关状态,即开关电源恢复正常工作
    这里问题原因可能如楼上所述,在开关管使用久了之后,参数偏移
也有可能是输入母线电压过低,导致基极电压拉低,也会出现电流过小,小于饱和电流,即开关管处于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