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altera Cyclone FPGA最小系统FPGA所有的引脚都输出高电平是怎么办?

楼主(2019-08-20):
自己画的altera Cyclone FPGA最小系统,焊好后能下载程序,但所有的引脚都输出高电平是怎么办?是哪里没设置好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写个程序让管脚电平高点变换拿示波器测测。

楼主:
    就是这样做的,我编了程序,让一个IO口输出方波,用示波器去测,结果只有高电平,而且所有除了VCC、GND引脚都显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