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使用artix-7芯片输出125M的时钟信号,高电平可以达到3.3V,但是输出的低...

楼主(2019-08-20):
请教大神,使用artix-7芯片输出125M的时钟信号,高电平可以达到3.3V,但是输出的低电平始终下拉不到零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A:
    究竟是零点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零点几啊?

    低电平只能下拉到1.5V左右。

网友B:
    这应当是高速情况下管脚寄生电容太大造成的,
不能短期内彻底放电。

如果后面是芯片的时钟输入端,这样的信号问题不大,能够正确识别;
    如果要求高,就想办法改变管脚的端口特性吧。

网友C:
    这跟输出的驱动电路有关,也和实际工艺的分布参数有关。
三、四十兆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能不引出最好了。

网友:
    测试的时候是否注意探头的衰减和带宽的设置?因为测量本身可能造成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当是高速情况下管脚寄生电容太大造成的,
不能短期内彻底放电。

这个信号我一方面是需要输入到DFF中,另外还要引出到芯片外进行观测的。请问这个寄生电容太大是否就是由于我将信号通过I/O端口输出导致的?内部直接输入到DFF的信号波形是否可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跟输出的驱动电路有关,也和实际工艺的分布参数有关。
三、四十兆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是不是不引出的话内部直接传输到DFF的信号幅度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引出的话内部直接传输到DFF的信号幅度是正常的???

至少会比外面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会比外面好得多。

    那请问能否做一定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IO 端口那边好像只能设置drive strength和Slew type??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能否做一定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IO 端口那边好像只能设置drive strength和Slew type??

    效果可能有限,但值得试一下。

    这样高速的信号,要用差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可能有限,但值得试一下。

这样高速的信号,要用差分输出。

好的,谢谢!

网友:
    能不引出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