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懂天线是怎么调试的。

楼主(2019-08-20):
一直没搞懂天线是怎么调试的,先是无源测试,用网分,那主要测试哪些参数,有什么作用和影响了,另外有源是整机天线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谁可以指点迷津下,另外金属面壳现在用的挺多的,怎么去改善由于金属面壳导致信号不稳定的原因了,处理环境吗属面壳现在用的挺多的,怎么去改善由于金属面壳导致信号不稳定的原因了,处理环境吗?

网友:
看你描述感觉你蛮清楚的,哈哈。无源之前一般还要仿真的,小天线比如手机天线的尺寸刚好适合cut and try所以很多都是直接上手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