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实验室测试,CE,RE,ESD,SURGE,EFT测试哪个辐射比较大?

楼主(2019-08-20):
请问在实验室测试,CE,RE,ESD,SURGE,EFT测试哪个辐射比较大?

网友:
    CE 和RE是测辐射的,ESD,SURGE,EFT是EMS(电磁辐射抗性测试)。所以这三项是不测辐射值。

网友:
    对人体辐射的话,ESD  SURGE 和ESD 是抗干扰要求,仪器设备产生干扰信号,辐射是很大的。机器都承受不了,你可想象对人体呢。 CE  RE 是产品出来的辐射,其危害如同你正常在家使用电器。

网友:
    辐射骚扰、静电和EFT都有辐射,EFT干扰主要是注入线缆干扰,另一个就是线缆的辐射。

网友A:
    LZ要问的是对人体的辐射吧,只要是同一个设备,本身对人体的辐射都一样大,区别就在测试仪器,应该是ESD的高频辐射对人体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要问的是对人体的辐射吧,只要是同一个设备,本身对人体的辐射都一样大,区别就在测试仪器,应该是ESD的 ...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