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环境以及开发板上-/bin/sh: ./hello: not found(使用arm-linux-gcc -stat...

楼主(2019-08-21):
目标板是S3C2440.至于交叉编译环境的搭建就不多说了,网上很多教程.

搭建好了交叉编译环境后,第一件事就是传说中的”Hello,World!”.

一. 主机编译环节

我使用的系统是ubuntu10.04,搭建好交叉编译环境后,终端输入ARM-linux-gcc -v能够正常显示版本信息,但是输入sudo arm-linux-gcc -v后却显示命令无法找到.

我试过很多种方法,比如sudo -s切换到root后,编辑$PATH,将编译器路径加入.然后exit到普通用户.仍然不能执行sudo arm-linux-gcc -v. 这里如果哪位大牛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可以留言告诉我,谢谢

由于编译.c的文件后,要产生新的文件,因此要super的权限.又不能使用sudo arm-linux-gcc,于是可以先sudo -s到root用户,再使用arm-liunux-gcc来进行编译.

二. 目标板执行环节

我是使用FTP在主机和目标板之间传送文件.传送过去后要注意改变权限.

这里要注意几点:

1. 要确定ftp过来后的文件的默认的存放路径.这个只要在目标机的终端机上确认下即可.(这个地方没有确认可能就会显示找不到命令)

2. 传送过来的文件要更改权限才能运行.可以用:

chmod 777 hello

chmod +x hello

3. 执行./hello

这时,报错:-/bin/sh: ./hello: not found

三. 问题排除

用过绝对路径也试过之后就确定并不是文件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这个文件并不能被执行.

GOOGLE之后可以发现,排除上面提到问题后,就将问题定位到动态链接库上.

于是在主机上用arm-linux-gcc -static -o 来进行静态编译.然后将新产生的文件传到目标板上.可以发现通过静态编译的文件明显比动态编译的要大.

然后再次执行./hello  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久违的Hello,World!

问题到这里还没有完,我们可以再思考下怎么彻底解决,而不是每次都使用静态编译.

既然是动态库引起的问题,那么应该和编译器的版本有关.在安装编译环境的时候同时安装了3.4.1和4.3.3两个版本.用户手册上说其中3.4.1是用来编译u-boot的,4.3.3版本是用来编译Linux内核和Qtipia的,两个版本均可以用来编译应用程序.

既然我们的内核使用4.3.3编译的,而我们刚才编译hello是使用3.4.1编译的,那么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于是我们试一下,将$PATH中的原来包含3.4.1/bin 的路径改为 4.4.3/bin . 修改的方法网上有很多.(直接export PATH=”想要的路径”)

再次编译,下载.

目标板上执行,成功显示”Hello,World!”.

可以看到系统中动态库的支持和编译器还是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