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电源产品,只有LN两线,需要进行EFT侧测试吗?

楼主(2019-08-20):
一款电源产品,只有LN两线,需要进行EFT侧测试吗?
我觉得要做,EFT以共模形式注入,然后通过分布电容返回。
我们的总工坚持认为不需要做,因为没有地线,无返回路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需要做,尤其是II类电源,配I类器具,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A:
    感觉总工和你水平都不低;总工考虑的是EFT是共模干扰测试,需要与参考接地平板构成共模回路,如果设备不接地,直观看的话,确实共模环路没有了,所以感觉好像没有电流,形不成环路,所以不用测试;

你说的即使没有地线,也可以通过分布电容构成回路,我非常赞成,在EMC设计中,分布参数是剪不断理还乱,时时刻刻都要考虑,再说了,EFT最高频率80M左右,一点也不低,线与地形成的分布电容,对某些频率可以构成共模环路;

    我支持测试,再说了,标准里面也没有说没有地线的设备免测。

网友:
看61000-4标准的配图,EUT都接着地,但标准里面没有明确说不接地产品不测,实际中如果是交流三芯带PE的线,也是能构成回路。

网友:
    单独的电源做EFT我还没有见到有问题的。电源配其他系统就难说有没有问题了。也可以是电源问题,也可能是是系统问题。

网友:
    对于这种两PIN的电源,第三方实验室里面是要求做EFT的,根据CE认证要求。

网友:
    这些测试最好问专业人员,因为有些人虽然有经验,但是还是不够丰富,总是坚持错误的概念。

网友:
    这个无可争议吧,是一定要做的,因为脉冲群实验的目的就是评估电气和电子产品的电源线、信号线、控制线等在受到脉冲群干扰的承受能力,而这些脉冲群的产生是由于一些大功率的设备在开启、关闭或正常运转时产生的,这些脉冲群会夹杂在电源里,对我们的电子和电气产品进行干扰,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只要是要用到市电的产品,都要做脉冲群测试,不管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地线。严格来讲,就算我们的产品不是用的市电,用的是直流电,如果电源线或其它信号线比较长的话(一般指2米以上),也会受到脉冲信号的辐射干扰,也要用耦合夹做脉冲群干扰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总工和你水平都不低;总工考虑的是EFT是共模干扰测试,需要与参考接地平板构成共模回路,如果设备不接 ...

    大神过奖了,本人水平不高,浑浑噩噩的做了几年,感觉进步很慢,在我们这就我一个人做EMC ,另外还做一些别的项目。上次去一家EMC 做的比较好的公司面试过,才知道差距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