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散热

楼主(2019-08-20):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使芯片温度降下来,有啥好的办法?
目前已经试过散热片+硅纸+风扇可以控制在45℃左右,但现在客户要求产品不能加风扇,温度就会迅速上升至70-80℃,产品就无法工作
求教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分析根本原因是内部元件的热量无法导出外壳,导致内部环境温度过高。如果元件上的散热片面积不能再增加的话,最好是能用外壳散热,外壳采用铝材或者在外壳局部嵌一块铝片,元件散热片用尽量薄的导热材料(导热垫、导热硅脂等)与外壳金属可靠接触。

网友A:
    1.看看是不是芯片正常工作就是这个温度。2.增加散热片的尺寸、选择铝制散热效果会好。
3.更换芯片封装,比如芯片下方带有接地散热焊盘。
    4.看看是否需要更换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E-PAD

这个是??怎么做具体点好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是不是芯片正常工作就是这个温度。2.增加散热片的尺寸、选择铝制散热效果会好。
    3.更换芯片封装,比 ...

1.就是芯片温度过高,芯片属于自研无法替代
2.使用过60x100的铝制散热片依然不行

楼主:
    #2#应该属于芯片无法将热量散出去,目前嵌入两片60x100mm的铝制散热片依然无法解决,温度上升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就是芯片温度过高,芯片属于自研无法替代
    2.使用过60x100的铝制散热片依然不行

我去~~~~你们自己做芯片呀,牛呀。。。
    增加散热片的体积?如果空间够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们自己做芯片呀,牛呀。。。
    增加散热片的体积?如果空间够的话。

有使用过,60x100mm的散热片依然不行

网友C:
    外壳上下对应留孔,散热片竖放,让热气流上升带走热量,这样散热效率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上下对应留孔,散热片竖放,让热气流上升带走热量,这样散热效率会高。

您所说的散热片竖放指的是?、散热片目前是贴片式的

网友:
    你们可以建议客户的电路板设计时做热仿真。

网友D:
    機殼散熱試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殼散熱試過嗎?

    试过,改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殼散熱試過嗎?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散热片竖放指的是?、散热片目前是贴片式的

看你的主板怎么放置,如果是垂直于地面,用这种散热方式效率就会高很多,大小可以根据你产品决定。如果是水平放置,而且垂直空间不够,最好靠机壳散热

网友:
這時,熱傳就要進來解了~~模擬有沒有先做過。不行就不要開案了,一般公司流程

网友:
没啥好办法,只能是就降IC的功耗,如果降不了,就加大散热片.

网友E:
    1、加大散热片的表面积,譬如加鳍片,做成波浪状等;
2、将散热片的材质换成铜材质,价格会高一些;
3、IC是否有EPAD?如果有可以考虑开窗散热;
4、机壳开窗,增加对流风道,减少风阻;
5、从成本上还有性能上综合考虑说服客户加风扇

网友F:
    个人看法,产品结构优化开导流孔,布局layout调整;发热大的器件靠近PCB中心,  PCB开窗加锡散热, 加大散热片,  如果是金属外壳可以考虑加导热硅胶与外壳接触散热, 或者降低功耗处理。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芯片本身工艺落后,导致芯片温度上升工作不稳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做具体点好吗?感谢

    Exposed Pad

PCB 上開銅皮散熱區,利用芯片管腳將熱傳導到 PCB 上,但所需的面積可能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Exposed Pad

PCB 上開銅皮散熱區,利用芯片管腳將熱傳導到 PCB 上,但所需的面積可能會很大。

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看法,产品结构优化开导流孔,布局layout调整;发热大的器件靠近PCB中心,  PCB开窗加锡散热, 加大散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加大散热片的表面积,譬如加鳍片,做成波浪状等;
2、将散热片的材质换成铜材质,价格会高一些;
    3、I ...

    芯片工艺28nm,有些落后,芯片自己公司研发的,尝试过紫铜,芯片的热都吸收了,但紫铜的热散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看法,产品结构优化开导流孔,布局layout调整;发热大的器件靠近PCB中心,  PCB开窗加锡散热, 加大散 ...

28nm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做具体点好吗?感谢

    散热焊盘吧

网友:
先得知道你的机子外壳什么材质及开孔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