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工程师必备:各种滤波电路图集锦

楼主(2019-08-20):
    电源工程师必备:各种滤波电路图集锦

    常见低通滤波电路

    L 一阶滤波

    C 一阶滤波

    CL 二阶滤波

    RC 二阶滤波

    LC 二阶滤波

    RCR T型三阶滤波

    LCL T型三阶滤波

    CRC π三阶滤波

    CLC π三阶滤波

    开关电源 单级低通滤波回路

    DLC 型二阶滤波器

    开关电源 双级串联式低通滤波回路

    CLC П型滤波器

    1、工作原理介绍

    a.输入正脉冲时,先给C1充电,充电电流为ic1,迅速充到脉冲的峰值电压Vi,同时电感器L中也有线性增长的电流,并在L中储存了磁能,随着电流的增长,储存的磁能越来越多,电容器C2通过电感L也充上了电压,充电电流为ic2,C2和C1上的电压基本相等,负载RL中的电流IRL也是由输入脉冲供给。

    b. 输入正脉冲消失,负载RL的电流由两路提供,一路是C2放电提供的电流为-ic2,,另一路是由电感L储存的磁能转换成电能,并与C1上的电压串联后提供-ic1。负载RL中的电流等于两个电容器放电电流的和,即IL= -(ic2+ic1)

    c.对直流而言:CLC型滤波器中的C1和C2, 相当于开路,而电感L对直流分量的感抗等于零,相当于短路,所以直流分量能顺利的通过电感L。

    d.对交流而言:电容器的容量大,相当于将其短路,而电感对各种正弦波的感抗很大,所以交流分量过不去,或过去的很少。

    2.优点:输出直流电压高,最高能达到矩形波的峰值电压,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大,要求输出电压脉动较小的场合。

    3.弱点:用在没有稳压电路的电源中,负载能力差。

    4. CLC П型滤波器常用在脉幅式开关稳压电源,电容和电感值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DLC 型滤波器

    1、工作原理介绍

    a.当变压器次级绕组为上正下负时,由于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的电压是正负交、变的矩形波,故加D1整流去掉负半周,正半周通过D1整流后,电流通过电感L储、存了磁能,这个电流一部分给C1充电,另一部分给负载RL用,D2截止。

    b.当输入正脉冲消失后,这时变压器次级绕组产生的自感电压为上负下正,所以整流管D1截止,滤波器没有输入电压,负载RL的电流供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电感中储存的磁能转换为电能,电流方向与原来的电流方向一致,并通过续流二极管D2构成回路电流iL,另一路是C1放电提供的电流为-ic1。

    2. DLC型滤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就是它输入的矩形波电压的平均值。

    3. DLC型滤波器常用在脉宽式开关稳压电源,DLC的输出端,对地需要并联一个电阻,习惯上叫做”释放电阻”,一般在释放电阻中有30-50mA电流就可以。

    CRC П型滤波器

    1、工作原理介绍

    a.经整流输出的电压,首先经过C1电容器的滤波,将大部分交流成分滤除,经C1后的电压,再加到由RL和C2够成的RC滤波电路中,电容C2进一步对交流成分进行滤波。

    b.C1小电容几乎不存在电感,它的容抗很小,这样高频干扰成分容易通过小电容C1滤波到地,对高频交流干扰滤波效果较好。

    c.而电容容量大(C2>C1),流过C2的是低频交流成分,对低频交流干扰滤波效果较好。

    d.电阻对交、直流均有压降和功率损耗,故CRC只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小的场合。

网友:
    这个简直就是及时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