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批量修改器件中的Comment属性啊

楼主(2019-08-20):
请问怎么样批量修改器件中的Comment属性啊

网友:
如果目标元件的comment的当前内容是一样的,要改成其他一样的内容,这简单,可以使用“查找相似对象”,再修改即可。
如果目标元件的comment的当前内容不一样,要改成一样,那只能使用shift,一个一个选中那些comment,再按F11,修改Value为目标内容即可。
不清楚是否还有更方便快捷的操作。

网友A:
找到一个方法:SCH LIST
在原理图界面点击右下角的SCH,激活里面的SCH LIST。
将最上面的“View”改为“Edit”,右侧选择只显示“Parameters”。
在列上右击,可以删除不想显示的列。
例如只保留“owner”、“Value”和“parameter name”。
使用shift或Ctrl就可以多选“Value”,直接输入目标参数再按回车,就完成批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方法:SCH LIST
在原理图界面点击右下角的SCH,激活里面的SCH LIST。
将最上面的“View”改为“E ...

谢谢大神了,图文并茂解释的太清楚了,厉害啊,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