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15版本可以好几条线同时走线吗?

楼主(2019-08-20):
请问altium Designer15版本可以好几条线同时走线吗?同事今天问呢,我不知道,问一下大家

网友A:
使用shift选中需要走线的所有焊盘,再点击工具栏上的“多连接交互布线工具”,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hift选中需要走线的所有焊盘,再点击工具栏上的“多连接交互布线工具”,如下图所示。

学习了,谢谢大神,第一次听说还可以这样操作,谢谢啦

网友:
按shift选中要走线的所有焊盘,再点击工具栏上的“Interactive Multi-routing”,

网友:
选中几个焊盘   快捷键t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