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可以自动布局布线吗???

楼主(2019-08-20):
altium Designer可以自动布局布线吗???

网友A:
自动布局?好像没有吧。
自动布线,有,但不推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布局?好像没有吧。
自动布线,有,但不推荐用。

自动布线有什么缺点吗?不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布线有什么缺点吗?不推荐

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走线很不理想。

网友:
    除非只有几根线,自动布完的谁敢用?

网友:
    有可以自动布线,打开PCB图,上方有Auto Route ,布线的话还是要自己布的,自动走可以参考一下,并没啥用

网友:
    最好自己布线,自动完的很多都不理想

网友(2020-07-29):
    可以自动布线,不过有人会过去打你的

网友:
    自动布线有   仅仅限于拉通 至于什么信号打多少孔  绕多远的路 就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