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21):
    电阻值如何选择

     【导读】电阻阻值的选取往往还要顾虑封装和散热的问题,而且不同类型的电阻的温度漂移和老化都不一样。电阻值的选择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一般设计中电阻值不能选太大也不能选太小。

    不能选太大的原因:电 阻值过大会导致正常工作的电流偏小,而系统中集成电路往往是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才能工作的,如果两个电流可比拟的情况下,电路的精度 将变得比较糟糕。比如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如果电阻选择1M和1.5M,则在5V条件下,偏置电流只有20uA,而实际AD口的漏电流就是uA级别的,以 2uA为例,导致的误差将会变得很大。这个在运放电路中特别明显,同样用MOhm级别搭出来的电路必须是CMOS的运放且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都必须很小, 否则则会造成很大的误差。而是一般使用的KOhm级别的电阻则不会存在这样大的误差。就系统噪声(关于元器件的电子噪声也需要单独做一个总结)而言,电阻 选小一些是比较有利的。

    不能选太小的原因:我们一般需要控制电路的工作电流,同时防止浪涌电压或者短接状态时,电路的电流过大,导致嵌位的二极管上的电流超过允许值。一般使用电 池的模块都有很高的静态电流的要求,使用太小的电阻会引起静态电流过大的问题。

    我们看看标准电阻表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的,不同的精度有不同的分类,因此我们在设计中尽可能使用这些标准的电阻值。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精度差一个级别,价 格差很多倍,加上电阻的乘数效应,选择的时候需要慎重。

    在需要高精度的时候,可以选择排阻,高精度排阻的最大好处是温度一致性非常好,初始偏差也比较相同,在汽车发动机领域的电子装置就很注重采集的精度,同时 环境很苛刻(高温高振动高湿度,采集氧气传感器等敏感信号)。

    电阻阻值的选取往往还要顾虑封装和散热的问题,而且不同类型的电阻的温度漂移和老化都不一样,慎重选择厚膜和薄膜电阻,前有博文介绍过可参阅。

    附录:标准电阻表

    EIA定义了几个系列的电阻值,分别是E3 E6 E12 E24 E48 E96 E192,E后面的数字代表从10到100总共有几个阻值,其它电阻值按10的指数乘除得到。所有系列的精度定义及值如下所示:

    ● E3 50% 精度

    ● E6 20% 精度

    ● E12 10% 精度

    ● E24 5% 精度

    ● E48 2% 精度

    ● E96 1% 精度

    ● E192 0.5%, 0.25%, 0.1% 和更高精度

    表格的由来;

    阻值编码

    若电阻公差为± 5%, 标准电阻值以3位数表示; 若电阻公差为± 1%, 标准电阻值以4位数表示。前2位或3位数表示有效数字, 最后的位数则表示零的个数。小数点位置则以R字母表示。

    ● EX1 : 22Ω→22×100Ω →220(个位数表示10的幂次指数为“0”)

    ● EX2 : 47kΩ→ 47×103Ω→ 473(个位数表示10的幂次指数为“3”)

    ● EX3 : 1.2MΩ→ 12×105Ω→ 125(个位数表示10的幂次指数为“5”)

    ● EX4 : 2.7Ω→ 2R7(小数点以R表示/ 此表示法使用于10Ω 以下的低电阻)

    ● EX5 : 1130Ω→ 113×101Ω 1131(个位数表示10的幂次指数为“1” /此四位数表示法使用于电阻公差为1%(F)的产品)

    ● EX6 : 0.10Ω→ 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