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流,功耗,温度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9-08-20):
    求教大神们
PCB主板上各芯片的功耗,电流,温度测试方法,最好有教程文档的,感谢!
    目前使用的笨方法:万用表测电流,利用  W=U*I 计算功耗,用测温仪点芯片测温度
现想找到一个更好,更快的方法

楼主:
    温度采取过,功耗有啥好的方法

网友:
    不知道啥好方法,就知道串电流,

网友:
    现想找到一个更好,更快的方法

网友:
    之前的板子 各个功能模块供电有单独接口,可以使用数字电源对各个模块单独供电,可以比较直观的测功耗、电流。温度使用工业测温枪测试。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A:
    更好更快的方法就是买仪器!电源,热成像仪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好更快的方法就是买仪器!电源,热成像仪等

热成像仪价格太高

网友B:
    测试电流计算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电流计算功耗

目前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要测试多路电流焊接麻烦

网友C:
    芯片的功率   耗电流芯片资料一般都给出来,加上温升的话,一般提高20%功率算吧。温度就用传感器接到万用表的温度档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功率   耗电流芯片资料一般都给出来,加上温升的话,一般提高20%功率算吧。温度就用传感器接到万用表 ...

芯片就是我们自己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