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调试,调试结果只能是一个范围,不能精确到固定的电阻值怎么办?

楼主(2019-08-20):
请教大神,

射频调试,调试结果只能是一个范围,不能精确到固定的电阻值怎么办?五模13频,必须每种频率都要调试,只能精确到范围。
非常感谢!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楼走的意思

网友:
射频调试工作,有些时候就是考虑均衡。
我的经验是遵循木桶中的短木板理论。 确保最差的结果距离门限余量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