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安规知识

楼主(2019-08-20):
我们公司生产的是化学测试仪器,仪器有一个网口,专门给公司的service 人员抓取仪器信息用的,客户是不会使用这个网口的。

我这两天发现网口没有放置安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请教各位,象这样的网口需要做哪些安规测试,是否需要surge测试?非常感谢!

网友A:
    surge是EMC的测试项目,调试和维护用的网口不用打surge,安规里面是耐压,这时网口是功能地,应该要打电源到网口的耐压。

网友B: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设备是个室内的仪器,另外,这个网口是个调试口,所以,除过静电之外,其他实验都不用做,也不需要安规电容;

    安规可能要做耐压测试;

网友C:
    网口Bobsmith电路对地会有个高压电容,一般是1000pF/2kv,你说的安规电容是不是指这个啊,这个高压电容不一定是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rge是EMC的测试项目,调试和维护用的网口不用打surge,安规里面是耐压,这时网口是功能地,应该要打电源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设备是个室内的仪器,另外,这个网口是个调试口,所以,除过静电之外,其他实验都不用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口Bobsmith电路对地会有个高压电容,一般是1000pF/2kv,你说的安规电容是不是指这个啊,这个高压电容不一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